传感器信号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0-04-23):
现在要采集两个传感器的信号,一个输出4~20ma,一个输出0~10V,但是传感器放置的比较分散,距离我的控制器大概有15到25米,如果直接把信号用屏蔽线引到控制器上处理,应该会有很大的失真吧,还有在工业现场,对传感器反馈信号的干扰也是问题。
请教各位,对于这个情况,怎么办才能稳定准确的采集到各个传感器的信号呢,谢谢

网友A:
在传感器附近出,接个放大光耦什么的,再引出去,抛砖引玉!

网友B:
电流的没有问题,传输基本不影响,电压的就不好说了,关键看你的传感器所处的环境。

网友C:
做485、CAN之类通信呢?

网友D(2010-06-29):
电流基本不受影响,电压信号采用屏蔽处理也没有什么失真。

网友:
4~20ma和0~10V都是工业标准输出信号,可以直接使用.
若电压有过大误差,可以用变换器,把0~10V变成4~20ma.

网友E:
测电压时,只要ADC的输入阻抗很高,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E:
当ADC的输入阻抗很高时,假设不产生电流,则不会有压降,测量应该很准确。

网友F:
把电压转换成电流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