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S中没有标志为(HS)的引脚的电流有多少?

楼主(2010-04-23):
请问STM8S系列中没有标志为(HS)的普通推挽引脚(IIC除外)作输出时 拉 跟 灌 电流有多少mA?谢谢!

网友A:
看看数据手册中应该有。

网友B:
这个最好还是自己看看数据手册,应该都有的

网友C:
推挽输出的电流是不是决定了芯片本身带负载的能力?

网友D:
是这样的,LS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