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新手请教一个AVR的问题

楼主(2010-04-23):
(无正文)

网友A:
外部晶振与你用的内部晶振参数一样?
检查下外部晶振电路(电容大小)、程序设置(时钟设置等)、烧入熔丝配置。

楼主:
我用的是JTAG ICE下载器,用STUDIO下载,不加锁,没什么熔丝要设的,明天测一下晶振有没起振,用的是ATMEGA32L,晶振8M,电容22P。

网友B:
估计是熔丝的问题

网友(2010-06-03):
我用ATMEGA32L时,用USB ISP下载程序,可以写熔丝位成功,但再读熔丝位还是原来的值.上位软件AVRFIGHTER.后来换一个USB ISP,用PRG ISP,就行了.再换回原来的上位软件AVRFIGHTER也正常了.
所以建议你这种情况,写完熔丝位后,再读熔丝位,看看是否确实写进去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内部RC就行,外部晶体不行",这肯定是你的时钟熔丝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