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后的周期数据如何找出最大或最小值?

楼主(2010-04-23):
大家好,小弟最近又遇到新问题,一个通过ADC采样的周期信号,现在需要找到他的最值(拐点)并且在这一时刻触发一个中断,请问应采用何种思路来实现呢?十分感谢指点!!

网友A:
通过软件编程,可以很容易找到他的最值(拐点),只是稍有延迟

网友A:
用比较器完全用硬件实现应该也不是太难,1路直接接比较器,另1路通过RC电路进行延迟再接比较器

楼主:
请问这个比较器是要外接运放么?STM32的MCU有没有集成比较器功能的?

网友A:
STM32的MCU目前没有集成比较器,刚发布的STM32L集成了比较器

网友B:
自己在外围搭一个也很简单,按3楼的方法就可以很好实现

网友C:
如果硬件已定,那最好就使用软件了,软件就是一个比较排序

网友D:
看楼主的意思,只能选择软件方式解决了

网友E:
软件处理很简单,看是要找极值还是找最值,极值可以即可找到,最值会有一定的延时
先说找极值,找极大值的办法就是,这次的采样如果比上次的小,那么上次采样就是极大值。
极小值同理,
找最值的办法就是,先设定一个阈值
两个变量,一个是最大值,一直是最小值,都赋值为0(有正负的情况),或者,将最大值赋值为最小的数,将最小值赋值为最大的数。
如果这个采样比最大值大,那么最大值等于这个采样,不中断,
如果这个采样值比最小值小,那么最小值等于这个采样,不中断,
如果这个采样比最大值小,小多少,看阈值,差值超过阈值,认为已经找到最值,中断。
视乎波形的纹波情况来定阈值的大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很受启发。我想在采样到最大值时在一GPIO管脚(如PB6)实时产生一个脉冲,这个脉冲要能在示波器看到,如何实现?目前我只能改变管脚整体的电平,无法产生多个脉冲的形状。关于比较最值的方法,因为采样波并不十分纯净,相当于在寻找包络的最值,所以单纯拿采样值和上一次比较不能满足要求,各位能否再给点建议十分感谢

网友F:
先判断再给脉冲,分开进行,不知道是否滞后

楼主:
我现在有个疑问,如何能在GPIO的管脚上给一个脉冲呢?又如何设置脉冲的长度?

网友G:
我现在有个疑问,如何能在GPIO的管脚上给一个脉冲呢?又如何设置脉冲的长度?
引用 楼主:

输出"高",等一会儿再输出"低"。

楼主:
老大,这样输出只能设置管脚电平一会高一会低,无法显示成脉冲的信号。要怎样才能类似这样___-___-___-___-___

网友F:
怎么不能显示脉冲信号呢,LS需要什么样的脉冲

网友G:
老大,这样输出只能设置管脚电平一会高一会低,无法显示成脉冲的信号。要怎样才能类似这样___-___-___-___-___
引用 楼主:

脉冲的本质不就是电平一会高一会低吗?

楼主:
香版大大,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找到波峰,如果能找到波峰就可以触发脉冲,请问有类似的例程吗?感谢!!

网友G:
香版大大,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找到波峰,如果能找到波峰就可以触发脉冲,请问有类似的例程吗?感谢!!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不复杂吧?看看9楼的提示。

楼主:
9楼的原理可以理解,可是程序不知如何入手,我这样拿(ACD1->DR)直接比较可以么?
u16 Max=0;
if ((ADC1->DR) > Max)
      {
     Max = (ADC1->DR);
      }
  else{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6, Bit_SET);
      delay(10);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6, Bit_RESET);
试过了只能没有规律的产生个把脉冲而且不是在波峰位置,老大帮帮我把小弟实在是新手

网友H:
你需要比较两次差值是否符号相反,从而得出最值
比如说:
void GenPulse(void)
{
    static s16 lastDeltaAD = 0;
    static s16 lastAD = 0;
    s16 curAD = (s16)ADC1->DR;
    s16 deltaAD = lastAD - curAD;
    if(deltaAD > 0){
        if(lastDeltaAD<=0){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6, Bit_SET);
            delay(10);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6, Bit_RESET);
        }
    }else{
        if(lastDeltaAD>0){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6, Bit_SET);
            delay(10);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6, Bit_RESET);
        }
    }
    lastDeltaAD = deltaAD;
    lastAD = curAD;
}

其实这样也不太可行的,AD采样的结果本来就有毛刺,需要滤波后处理,但这样一来实时性也跟不上
具体要看你的应用是什么

楼主:
楼上老大说得很对,采样后确实有毛刺,如果通过软件滤波有什么办法吗?比如我想限制在一个临近波峰的区间内采样,设置一个稍大于波动的阀值,但不知能否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