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技术优点

楼主(2010-04-23):
1、FFM62系列电磁流量计[的最大优点是非常稳定,无漂移,重复性好FFM62型智能电磁流量计采用了低频矩形波励磁,励磁电流稳定,这种励磁方式具有受电磁干扰影响小,不产生涡流效应,正交干扰和同相干扰小,不产生极化现象的特点,从而使电磁流量计具有电流小,功耗低,不发热,零点稳定,无漂移,电极污染影响小的优点。  2、电磁流量计的输出与对称分布下的流动状态无关(层流和紊流),所以量程比极大,可以做到100∶1,可测量流速范围为0.3~12m/s,(扩展范围0.1~15m/s)内的流体流量
3、可测量脏污介质、腐蚀性介质及悬浮性液固两相介质等导电流体流量测量管内无任何阻碍流体流动的部件,与流体接触的只是电极和衬里,不堵不粘。根据介质的腐蚀性、磨损性及温度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衬里和电极来测量赃污、腐蚀性和悬浮性液固两相介质流量。
4、无附加压力损失和能耗。
5、四轴飞行器械惯性,反应灵敏,可以测量瞬时脉动流量,也可以测量正反两个方向的流量。
6、在测量过程中不受温度、粘度、密度及电导率(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影响,测量稳定。
7、转换器带有LCD显示,按键进行菜单设置,标准输出信号为频率信号,也可以选择4~20mA电流输出、HART协议通讯。

网友A:
问一个问题,你们能提供有较强酸性液体的测量吗,能否提供你们的酸碱容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