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前级滤波电路选用??

楼主(2010-04-23):
我对滤波器设计不是太懂,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采集0~5v信号,精确到mV,用万用表测量mV级的信号时,出现较大波动。我估计与信号传输距离太远且伴有工频干扰造成,我想先采用低通滤波器滤除50hz以上的频率,然后通过软件再进一步进行均值滤波

电路越小、越简单为好,我不知道应该采用什么样式的低通滤波最好??
有源滤波,无源滤波?LC低通滤波,RC滤波?及如果我采用lc有源滤波参数应该怎么选啊??

网友A:
既然万用表测量有波动(万用表本来就已经内部有滤波再AD了),那信号就是变化的信号了,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再想办法吧

楼主:
上楼说的也对,我可以通过滤波让它稳定下来吗??

网友A:
稳定下来那不是采到的值不是真实值了么。
个人认为进AD之后软件处理下比如数字滤波就行了么

网友B:
你的万用表不够好。
用adc加一单片机,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C:
用无源LC低通滤波可靠稳定些

楼主:
我看过其它厂家做的设备,在反馈输入端确实加了lc无源滤波,但是我不想仿照他们的做,既然知道为什么波动,所以我想自己设计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