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死机,求解救之道!

楼主(2010-04-23):
春节前买了一款滑盖山寨机,乐讯595+,MTK6225平台

最近手机经常死机,表现为:
按键无效、不走时间,时而能偶尔活过来,过后又死机!有时候甚至在开机过程中出现死机。
死机以后关机键无效,拆下电池方能强行关机,须等几分钟后装上电池才能开机。

经恢复出厂设置仍不能解决问题。
由于山寨基本无保修,所以本人自己动手拆机检修未果。

希望搞MTK的朋友能帮我把把脉。

网友A:
听老前辈说,山寨手机里的SD卡不能存太多的东西,存多了手机就会反应迟钝,甚至死机。

楼主:
我这问题不再SD卡上
不装sd卡也一样死机...

网友B:
不知道,只好帮顶

网友C:
找售后啊,放在论坛管什么用!

楼主:
在深圳华强北买山寨机,没有想过售后,现在找卖家已经不可能了。
机子不值钱,只想自拆自修锻炼下...万一能修好了,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借鉴嘛

昨天把那破手机拆成全裸,看不出哪里有明显硬件问题,只好装回去。过后发现死机的时候挤压机身能让机器活过来...没想通问题在哪里//

网友D:
那就换一个吗

网友E:
山寨机能用个一年就不错了

网友F:
主板变形了。

网友G:
主板都能变形

网友H:
是不是主板变形电路断路  一挤压又连上了

网友I:
查查电源和32.768khz时钟吧。有点像是时钟部分电路不工作。

网友J:
90%的把握LZ是做山寨手机的,嘿嘿

网友D:
个人感觉山寨机很不耐用

网友K:
想对楼主说,以后尽量支持正版吧。因为山寨机不用高端芯片

网友L:
回复 楼主:
照你的描述,现在手机的最小系统都有问题,有可能是PCB板子的问题,我们公司曾经一个项目的PCB板出问题了,但还是生产了,一开始没什么,后来就出现老兄你的那种情况,经常死机,或者偶来能活过来!其实山寨机PCB板子很多做的很烂的!如果真是PCB板子问题,那就没得修了!呵呵!

网友M:
"死机的时候挤压机身能让机器活过来"的话,一般都是哪里接触不良或者脱焊了。

自己修的话建议用热风枪把这个主板都吹一遍,说不定就好了。吹的时候悠着点,别把小元件吹飞了或者把塑料件吹坏了哦。

另一种可能就是山寨机的PCB质量很难说,可能是PCB断线或者过孔不良,那就没法修了(除非运气特好刚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