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库虚拟串口插入计算机后串口号问题

楼主(2010-04-23):
使用STM103USB虚拟串口程序后,该设备插在我电脑上的任意一个USB接口上,都显示同一个串口COM4,但是我使用在市场上买的USB转串口设备,插在不同的USB口上,显示不同的COM口,这样好吗?是不是如果两个以上的STM32虚拟串口在同一计算机上不能同时使用呀?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修改。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把串口例程usb_desc.c文件中的xxxxxx_DeviceDescriptor中的
3,                                    /* iSerialNumber */
改成
0,                                    /* iSerialNumber */
也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口上有不同的串口号的效果

http://blogs.msdn.com/oldnewthing/archive/2004/11/10/255047.aspx
这里这个人遇到的是和你相反的问题:lol

这个地址里对这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讨论

网友B:
插在不同的USB口上,显示不同的COM口,这样肯定是不太妥,以前只遇到过笔记本和台式机的有所不同

网友C:
使用STM103USB虚拟串口程序后,该设备插在我电脑上的任意一个USB接口上,都显示同一个串口COM4,但是我使用在市场上买的USB转串口设备,插在不同的USB口上,显示不同的COM口,这样好吗?是不是如果两个以上的STM32虚 ...
引用 楼主:

插在不同的USB口上,显示什么COM口都可以,只要能用,任何口都可以。

网友D:
是的,可以这么说,不过一般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用过很多款,也没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E:
支持香主的,可以用就行,其它的通过软件设置实现

网友F:
这个要找比尔*盖茨,他弄的windows

网友G:
台式机插不同的COM口有不同的COM号

楼主:
感谢3楼指点,非常成功!现在可以多个STM32一起使用了。
不太喜欢香主回答问题的方式。你的热心,大家有目共睹,你应该多回答发帖人提出的问题!

网友C:
感谢3楼指点,非常成功!现在可以多个STM32一起使用了。
不太喜欢香主回答问题的方式。你的热心,大家有目共睹,你应该多回答发帖人提出的问题!
引用 楼主:

哈哈,你问“插在不同的USB口上,显示不同的COM口,这样好吗?”,我直接回答了这第一个问题:“插在不同的USB口上,显示什么COM口都可以,只要能用,任何口都可以”,可是你却不满意,众口难调啊,:$

只不过3楼回答了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如果两个以上的STM32虚拟串口在同一计算机上不能同时使用呀?” 这与我回答第一个问题并不矛盾呀。

楼主:
问的有问题?见谅见谅!多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