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2010-04-23):
u1为双H桥驱动芯片,为了使OUT能输出高电平10与5的切换,频率为250HZ,A为0-5V的250HZ方波,可以在VCC那里搭那样的线路吗,OUT用来驱动步定电机。我不太懂电路,望高手解答疑惑。

楼主:
同胞们,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党和人民会感谢你们的,祝福你i

网友A:
H桥是啥:shutup:

网友B:
D?换成npn三极管,可以的

楼主:
为什么用5.1V稳压管,不行呢?R2为什么要接到R1的左边,不是接到右边,望t大侠解答下。非常感谢。

网友C:
猜测一下:
5.1V的稳压管的击穿电压是有波动的,其次它能承受电流是有限的。
“R2为什么要接到R1的左边”可以使2N5401更容易进入饱和导通。电机毕竟是功率器件。
仅供参考!!

网友D:
4楼的图错误,R2应该接在R1的右边,作用有2个,一个是抗干扰, 另外一个是给基区存储的电荷提供一个释放的回路,
但是图上还有几个问题,
1,既然是H桥驱动,那么电流就不会小,而2N5401只能流过100mA电流,肯定不行,要换大电流的管子,至少要几倍于额定电流。
2,既然电流大了,那么10K的电阻就显得太大了,应该换小的,可能1K都不行,要换100欧的,这样一来,三极管就不能直接由IO驱动了,还要再加一级放大,即4楼的图,然而加上那个放大之后,逻辑极性就变了,这个要注意。
3,不知这个H桥驱动芯片能否支持10V电压,10V供电时,是否还能支持TTL逻辑输入,这都是未知。
4,驱动芯片应该有电容紧密耦合,这个电容对速度会造成很大影响,能否到达250Hz不好说。
5,因为带的负载是电机,属于感性负载,H桥驱动都要有4个续流二极管,二极管负责把感应电流返回到电源,而这个图里,5V接的是二极管,10V接的是三极管,电流没有返回路径,会烧掉的,妥协的办法,(既然能用10V供电,姑且认为能承受10V耐压),将芯片的VCC用一个二极管连到10V电源,二极管朝向10V电源,给感应电流一个释放的通路。

网友E:
T      哥就是厉害

楼主:
回7楼,此电机负载为小型的2相步进电机,2N5401已经够用,已用全部都是分立元件试过,那时是有1N5819续流,这里是少考虑了个续流二极管。我担心的是,驱动10v,5v一定频率切换,会不会产生问题。

楼主:
4楼的图,R2接在R1的左边,我也看到有的产品是这样接。我觉得跟接在右边也差不了多少,不过这样接,应该有原因的,不过我想不出原因。接在R1右边的原因,我是知道

网友B:
    R2是9013的负载电阻,9013起一个电平转换的作用,其基极串个2k电阻与cpu的5v电平接口,集电极输出一个10v的电平,通过R1控制5401.
    若把R2置于R1右边,当9013导通时,5401基极的电压为R1,R2的分压值,你得计算R1,R2分压比,及基极电流大小,能否使5401很好地饱和导通,自找麻烦哦.
    置于R1左边好处在于前,后级偏置各自为政,互不相关,9013导通时,集电极输出0.几v,脑筋也不用多动,随便弄个1k或2k电阻就行.哈哈,俺的另件盒里只有1k,2k,10k等很少几种规格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