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220v的继电器能不能用在380v上?

楼主(2010-04-23):
我设计的产品要12v控制380V的单根线,使用标称220v的继电器能否可以?

网友A:
可以。看来楼主的电工知识还要学习。

网友B:
从参数看,似乎不可以

网友C:
继电器线圈的磁性与电压有关的,不同的电压等级,其线圈的直径,长度不同。220V的继电器接到308V上就烧掉了。

网友D:
不可以  同意五楼观点

网友E:
继电器上不是一般都会标识两种参数吗?电压对应的工作电流。

所以,其实用在380v也可以,那就要降低电流定额了。

网友F:
可以用,但是得看具体情况,对于触点,电流要够,电压高可以两个触点串联。控制线圈选12伏的。

网友G:
8楼,不是简单的串联,关系到爬电距离,1mm/80Vp-p, 你拿卡尺量一量

网友H:
我觉的你要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I:
继电器线圈的磁性与电压有关的,不同的电压等级,其线圈的直径,长度不同。220V的继电器接到308V上就烧掉了。
引用 网友C:

线圈只是控制端,

问题出在:
继电器结构间距问题

理论上不可以的,
308V的放电间距要求比220V要大,
而且你用的又是机械式,不断开/关,触长期打火,容易出问题。
要求用标称的308/380VAC的

网友J:
1、如果线圈的控制电源是220V,但是你要用380来驱动的话,可以加电阻串联分压;
2、如果是用220V的继电器控制380V的通断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