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键盘和5个IO口

楼主(2010-04-23):
到公司实习,老大丢给我一张图,其中输入部分是个4X4键盘,开始以为很简单,可仔细一看,却发现不是以前学过的经典4X4键盘。
键盘引出十条线,八条接138译码器,再接MCU的P1.0、p1.1、P1.2三个口,另外两条接P0.0、P0.1两口。MCU通过138给出信号,然后检查P0.0、P0.1两口输入的信号。
想了半天想的头疼也想不出是怎么做的,跑到论坛上问问各位过路的高手,望不吝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A:
2X8 键盘
三个口状态: 000 to 111 分别将138译码器口置低, 有键按下, 则P0.0、P0.1两口输入的信号之一为低.

楼主:
highgear大哥一语惊醒梦中人!
原来是2X8,我却一直拘泥于4X4。
多谢!!

网友B:
果然是实习生的水平,偷笑一个,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另外告诉你一个用74138做按键的缺陷,看懂了回头你可以去公司跟老大拽一下
74138的输出极是图腃柱的,用于做按键的时候如果有多个按键同时按下,有可能使得74138的输出之间相互短路

解决方法有2个,1.输出串电阻或者二极管;2.用开路输出的译码器,如74145

网友C:
书上得来始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百闻不如一见,看来要多实践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楼上各位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