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请教 急!!

楼主(2010-04-23):
请教各位高手帮我讲解一下,以下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如何实现低电平复位的,谢谢!

网友A:
搞个复位芯片啥。。楼主搞的这么麻烦

网友B:
上电瞬间,Q8,Q9通路,然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瞬时变化,RSTN产生低电平,持续到电容充电完成,Q9断开。不过感觉仅仅实现上电复位的话,没必要那么复杂,应该有其它秘密,标记等看高人解答。

网友C:
低人在此等待高人…………
我都25了,一事无成。想干嵌入式又学不会。
也请有诚意的工程师为我开导。
本人深表感谢。           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人间正道XXX.......XXX免费午餐

网友D:
正常情况下,一上电,Q8,Q9导通通电,等到C77,C72都充好电时,Q8,Q9关断,
这时C71充电,这是正常的上电复位功能,
当运行的过程中,电源电压出现波动,假如有一段时间下聊到3V,下边那个二极管导通,C77放电,导致Q8Q9导通,Q8导通相当于对地短路,可实现C71的快速放电,实现复位,防止出现逻辑混乱,

网友E:
复位芯片,瞬间电源毛刺能复位,这个不会。

网友F:
6楼分析很在理

网友G:
楼主很真诚啊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H:
用reset IC,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I:
电容加电阻,不行上个二极管。呃

网友J:
不错,分析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