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的堆栈为什么是向下生长的?

楼主(2010-04-23):
请问,AVR的堆栈为什么设计成向下生长的?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堆栈向低地址生长,即递减堆栈,这么做的好处不是很清楚

网友B:
这个很多地方都这么用,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C:
我也想知道,高手呢

网友D:
这只能说是一种合理的安排,严格来讲栈才是向下增长的,而堆是向上增长的,看下面的GCC对RAM的使用情况就知道了。

网友E:
个人觉得,向下增长便于安排RAM空间

因为无论RAM如何使用,堆栈都是固定的

网友F:
一个复杂的系统,很难确定运行时所需栈大小。让栈往下长,写程序的人就没有必要关心栈要开多大了。

网友G:
你是说递减堆栈吧

网友C:
“看下面的GCC对RAM的使用情况就知道了”:o,没看出来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大概就是8楼那个意思,便于安排RAM空间

网友I:
堆栈是2个概念
堆和栈
堆向上长,栈向下

网友J:
应该是最大限度使用RAM空间。

网友K:
什么是向上增长和向下增长

网友B:
回复 网友K:
哈哈,这个我知道,向下就栈顶指针自动往低地址走,低地址在下面

网友L:
“堆向上长,栈向下”那堆栈到底往哪儿长啊:lol

网友I:
:lol中间包围
堆栈堆栈,不是一个词
heap和stack

网友M:
在ARM中是这样的,如果你使用STMFD和LDRFD就是满递减堆栈,它就是从高地址向下增长的。

网友N(2011-12-05):
楼主的问题我不清楚,我只知道虽然ARM对堆栈的各种模式都支持,但ADS的C语言编译器只支持堆栈从上像下增长,而且必须是满堆栈,希望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