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不能进入掉电模式问题

楼主(2010-04-23):
我用MPC89L54写了个掉电程序,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做唤醒,
现在问题是如果P32、P33初始电平为高的时候一切正常,如果为低
的时候进入掉电模式后马上进入中断,两个中断都是下降沿触发的,
奇怪的很,快崩溃了。

            IT0 = 1;  //falling edge triger
            IT1 = 1;  //falling edge triger

            EX0     =   1;  //enable ext int0
            EX1     =   1;  //enable ext int1

            IE0 = 0;   //clear ext int0
            IE1 = 0;   //clear ext int1
            PCON = 0x02;
            _nop_();

网友A:
没明白什么问题

楼主:
就是P32(INT0)或者P33(INT1)为低的时候,设置INT0、INT1为下降沿触发,然后进入掉电模式,
示波器看P32、P33并没有下降沿出现,此时本不应该进入中断响应函数从掉电模式退出,实际上确实进入外部中断响应函数并退出掉电模式。

网友B:
一般来说芯片进入掉电模式时是没有system clock 的
也就是说是看不到I/O 的变化( H->L or L->H ) 只能看
到低or高电平,你设置下降沿触发, 估计芯片会看I/O 是
否有低电平,若有就会进入中断响应函数

网友C:
实际上确实进入外部中断响应函数并退出掉电模式?我怎么看着有点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D:
4楼的说的很正确,
我不知道楼主的应用在那里,可以选则平时(掉电模式)在高,低电平唤醒.
如果平时(掉电模式)在低,I/O可能有漏电产生,跟掉点模式向违背,
况且,平时(掉电模式)在低,也不能再产生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