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外部中断误触发问题

楼主(2010-04-23):
我用megawin的MPC89L54写了个掉电程序,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做唤醒,
现在问题是如果P32、P33初始电平为高的时候一切正常,如果为低
的时候进入掉电模式后马上进入中断,两个中断都是下降沿触发的,
奇怪的很,快崩溃了。
代码如下:
            IT0 = 1;  //falling edge triger
            IT1 = 1;  //falling edge triger

            EX0     =   1;  //enable ext int0
            EX1     =   1;  //enable ext int1
///此处加入延时也没用
            IE0 = 0;   //clear ext int0
            IE1 = 0;   //clear ext int1
            PCON = 0x02; //sleep
            _nop_();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使用外部唤醒只能是低电平中断,即使设成下降沿也会不起作用。
我所知道的51都是这样的,可能你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一般情况下使用外部唤醒只能是低电平中断,即使设成下降沿也会不起作用。"----请教一下出处?我在以前教程里面买有找到呢。

网友A:
标准51根本不支持中断唤醒STOP(不是IDLE),所以你要看具体的芯片资料

网友B:
楼主所用MCU在stop态是靠低电平中断唤醒的而非下降沿唤醒,楼主应仔细看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