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51IO口做频率能做多高

楼主(2010-04-23):
用51做超声波的频率驱动,怎么做到40KHz?

网友A:
用52吧,
现在许多带Timer2的片子,都允许T2的频率输出,纯硬件的,不使用中断。很简单,选个合适的晶振,定义好T2的重装载参数,打开T2的输出允许,就不用管了

网友B:
52的能做多高?最近52似乎很火,好在哪里了?

网友A:
汗一个先,俺说得可是8052的52,3楼说得52似乎很火是什么意思

网友C:
Timer的clock output的确是个好方法

网友D:
使用52单片机TIMER的方法确实是很好,但单片机使用的晶振频率都是上M的,所以要进行分频(要进行计算)

网友E:
怎么都讨论起52来了?

网友B:
怎么做,我也想知道

网友F:
注意问题!

楼主:
跑题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