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雾化器振荡电路与科尔皮兹振荡电路,疑惑仍然存在

楼主(2010-04-23):
这几天一直在业余学习超声波雾化器的小电路,从网络上面搜索了一些电路,有蛮多版本,其中选中了一种自激振荡的电路研究了两天,由于对这种怪异的电路向来没什么灵感(不能很好的用《模拟电子技术,石康华著?》里面的知识去分析,所以认为怪异),至今还是没办法分析的彻底,只能照葫芦画瓢,觉得和科尔皮兹振荡改进电路克拉普振荡电路(这两个人物,之前都没什么印象,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倒是听说过)很相似,那么就对号入座看看各个元器件是器什么作用吧。

楼主:
通过比较两幅图的交流等效电路,可以发现,克拉普电路里的谐振电路里的C1 C2 C3(上面的C1就是C3) L1,依次对应超声波电路里的C2 C1 C4 B,由于超声波换能器在一定频率下等效于电感(模糊的讲),所以得出超声波振荡电路中应用了克拉普振荡电路。,虽然对克拉普或者科尔皮兹振荡电路的原理也不是十分明白,但是知道它是好使的,好使的可以当做定理和公式来用,这样,不难发现超声波振荡电路也可以勉强明白了。

楼主:
这个事情明白的很不易,克拉普振荡电路还是在一本小日本的书里翻到的。叫做高频电路。还要感谢这位tyw前辈做好事,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31610&highlight=这个就是他上传的书籍,另外还有很多电子书等着我们这些菜鸟区征服。不好意思跑偏了。
言归正传一点。谁能更详细的说说这两个图啊?比如,也许雾化器振荡电路根本就没有用到克拉普振荡电路?比如,用了的话,再深入的结合克拉普振荡电路一起讲讲?给像我这一种男人等无知小辈上上课?

楼主:
原本想抛砖引玉,可是忘记了,抛砖的结果要么就是来更多的砖,要么就是抛起的砖只是砸了自己的脚不会被人接到。哎........

网友A:
去掉次要作用器件:L2、C4(防超声振子进水影响电路)、VD5,
L1是个高频扼流圈,换成一个电阻,再将B等效成一个电感,就是一个标准的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超声振荡子的特性不比晶振,它有多个次谐振点,选择适当的L2、L1,可以抑制电路工作在次谐振点上。

楼主:
请问楼上,怎么根据换能器的谐振频率确定如图一所示的电容电感的参数呢?假如是1.76MHZ。那么C1 C2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B(2010-07-04):
这个电路和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没有什么关系,楼主吧它弄复杂了~

1:一开始,B通过C4,C2,L1进行充电;
2:当C2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时,VT1导通,B通过C4,C2,L2进行放电,当C2电压降到某数值时,VT1截止,B又开始充电;
3:振荡就是这样不断循环的结果,频率等于B的频率;

网友C:
这个电路确实很难分析,看了away版主的回复,明白了一些。不过也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电容三点式震荡反馈系数,按图上分析应是c1/(c1+c4)吧,这样算来电路的放大倍数要大于400倍了。这个电路能到吗?也可能是我算法问题,请大家指正。

网友C:
这个要沉了,请各位再讲讲吧,确实想明白这个电路。:dizzy::dizzy:

网友D:
这类电路一贯看不懂,不知道如何分析

网友E:
7楼的仁兄说得正确

网友F(2012-11-01):
以前做了个,好像不起振,后来加了个电容就起振了,但是个人感觉振的不好,几年前的事,当时也没怎么研究,不是很懂,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G:
就这么沉了吗,期待大家继续探讨。

网友H(2013-05-16):
这帖真沉了,不过还是收获不少啊

网友I(2013-11-07):
振荡频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J(2015-11-11):
做出来 波形失真,BU406发热,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K(2023-08-08):
不懂,不像电容三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