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为何多用异步复位?

楼主(2010-04-23):
请问FPGA中为什么多数是异步复位呢?有什么好处?

网友A:
altera器件有全局异步复位管脚,此脚走的是优化过的布线通道,所以
用altera器件的程序有较多的使用了异步复位

实际设计不推荐使用异步复位,有异步复位的可以使用同步化方法进行异步转同步

1# ma9453

网友B:
fpga好像最好使用同步的复位

楼主:
那见过好多fpga的程序写成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这是异步复位吧?这种写法是不是不好呢?

网友C:
我看芯片结构上使用异步复位省资源,因为全局复位连到每个DFF,如果你要同步复位,只能走下逻辑让时钟打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是异步复位。
在FPGA设计中很多会用到异步复位,可以节约资源,但异步复位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可能导致时序违规,使电路处于亚稳态。
同步复位抗干扰性高,但会占用更多的逻辑资源,且对复位信号的脉冲宽度有要求,必须大于指定的时钟周期,由于线路上的延迟,可能需要多个时钟周期的复位脉冲宽度,且很难保证复位信号到达各个寄存器的时序。

网友E(2010-05-24):
设计时还是用同步复位好

网友F:
不能全面的说是用异步复位还是同步复位好,要看设计的需求,异步复位多用于多时钟域设计

网友G:
现在多用异步复位。同步去复位。

网友H:
习惯上用同步复位。可以实测一个有什么不同。看网表,和资料消耗情况等。

网友I:
1,异步复位端口一般设置为不做时序分析,这样减少了布线的复杂度;
2,在没有时钟的时候也能复位。

其实FPGA设计中最常见的复位方式用的是同步化的异步复位方式。这样做的好处是所有FF进入复位的时间可以不同,但是复位释放的都是在时钟边沿。

网友J:
有些fpga没同步复位端口,如果要产生同步复位端口,资源会多点

网友:
用异步复位时应为这样做复位的优先级最高,同步复位的话要是时钟死掉了就没法复位了。就资源来说,用同步复位比异步复位节省资源

网友K(2013-04-09):
一般采用同步复位,利用pll的lock信号来做复位。

网友L(2016-03-04):
我看有些**说异步复位延时小,是不是真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