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51单片机不适合做数据采集吗

楼主(2010-04-23):
51单片机不适合做数据采集吗

网友A:
采集什么数据 哪来的数据?

网友B:
此话从何说起?

网友C:
我觉得可以的啊,只是精度不怎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集电压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串行通信的速度是不是做不到很高?

网友D:
还可以吧,那你打算用什么?

网友E:
没有什么适合不适合,满足要求就行了

网友F:
完全可以啊,只要要求不高

网友G:
这得看你做什么数据采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