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LSE能否接受外部的32K时钟信号

楼主(2010-04-23):
我想从外部输入32KHz或者更低的频率如1KHz的方波到OSC32_IN脚,OSC32_OUT浮空。
内部寄存器还是按RTC的设置。
此法是否有问题?

楼主:
输入必须是32768Hz吗?
上面有一句It must have a frequency of 32.768kHz.
下面表格又说Typ 32768Hz,Max 1000kHz

Min多少Hz?输入1Hz会有啥问题呢?
请香版帮“刨下根”,呵呵

网友A:
输入不必须是32768Hz。

STM32是静态设计,即使输入1Hz也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在Microchip的Datasheet上会写成
DC ~ xxxx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