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烧掉 能否用导线短之

楼主(2010-04-24):
求助:问个问题 我现在一个手机充电器 昨晚烧掉了一个电感3.3mH(橙橙红银) 还有一个与之并联的电阻 这两者都串联在桥堆的负极  我现在手头没有这两个原件 我想问下 能不能直接用导线短接 这样会不会烧掉其他原件?电阻也烧了 看不清楚是多大了

网友A:
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该换一个电感嘛 那个并联的电阻阻值不知道,可以不并嘛

楼主:
我想用一个10欧姆1W电阻 跟 一个熔断丝并联 在串到电路中去

网友B:
这个要分情况了啊!

网友C:
如果这个电感是作为振荡电路用就不行
如果这个电感是作为后级的滤波电感就可以
具体看看这个电感在电路板上的位置就可判别了

网友D:
整流桥旁边一般是滤波电路,滤波的电感式不可以LZ那样换的,现在山寨的设计本来就不行,换了造成较高的纹波,噪声,充电频率被改变,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自己的电池就被个山寨万能充充坏了。。。。打开里面。。。不堪入目。。。。。。

网友E:
如果是后面电路短路烧掉的,就不行。
如果是偶尔冲击电流烧掉的,串联一个大电流的小电阻就可以了。
许多低价的充电器,反复插拔就挂了。

网友F:
一般充电电路有过流保护吧,烧的电感是哪个? 板子上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电感吧?

网友G:
同意不能简单用导线代替,看看坏掉的电感是起什么作用的,再想办法

网友H:
一般这样接都是滤波作用吧,,应该短路不是很好 但是可以用的吧   这个怎么会烧掉呢

网友I:
你后面接的电阻,那就不能了,如果是稳压二极管就可以试试了!

网友J:
随便找个电感整上去用.

急的话,就短吧
(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