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选型。

楼主(2010-04-24):
各位能不能给我一个差分放大器的选型

输入电压在70mV(Vin+  和Vin-的差值)左右,要将它放大到1-5V就OK了。
不要是什么LM358,我要的是差分运算放大器

将两个输入的电压Vin+  和Vin-的差值放大

网友A:
用仪表放大器,AD620之类
LM358也可以构成差分放大器,就是CMRR差点

网友B:
用个减法器不就得了,好一点用仪表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