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送不对

楼主:
;74HC164送数据到I/O口 Data0:1011 Data1:0001
SONG:
    LDI    PDCR        ,1111B ;
    ldi    TEMP      ,08H ;
SONG_1:
    LDA    Data0    ,00H
    ADDM   Data0    ,00H
    LDA    Data1    ,00H
    ADCM   Data1    ,00H
    BC     SONG_2                   
SONG_3:
    ANDIM  PD_OUT     ,1101  ;送0到PD.1口
    JMP    $+2
SONG_2:
    ORIM   PD_OUT       ,0010  ;送1到PD.1口
    STA    PORTD        ,00H;
    nop
    nop
    nop
    nop
    orim   PD_OUT       ,0001B;PD.0输出高电平传送PD.1的数据
    sta    PORTD        ,0
    nop
    nop
    nop
    nop
    andim  PD_OUT       ,1110B;PD.0输出低电平等待下次传送数据
    nop
    sbim   TEMP      ,01H
    bnz    SONG_1
;数据传送完毕之后是0101 1000和开始的Data0、Data1不一致?

网友A(2010-04-24):
笑脸是啥意思?

楼主:
PD.0和PD.1  I/O口

网友B:
冒号和P连一起就是笑脸了

楼主:
请问带输出数据和输出来的数据如何才能一样???

楼主:
什么用的,我的问题还没回答呢

网友C:
不好意思,是哪棵IC, PD_OUT, PDCR, PORTD是什么东西?

楼主:
中颖69P42啊,PORTD是PD   I/O口,PDCR是输入输出控制寄存器,PD_OUT是我设置的PD口暂存器
比如我想传送1100  0101 这两组数据,是通过怎么的移位、判断和传送指令来实现的并且传送完后也是1100

网友D:
楼上分析的很好

网友E:
1:如上图,LZ在修改了数据的缓冲后,并没有直接送到端口。也就是后面还需要增加一条语句: STA    PORTD
2:74HC164传输是上升沿,LZ在传输第一个bit的时候不知道clock线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啊,请LZ  check一下。
请LZ用示波器配合调试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CLOCK:
      ANDIM FLAG,1101B;清时间标志位
      LDI TEMP1,08H
      LDI DATA0,0111B
      LDI DATA1,0100B
CLOCK_1:
      LDA DATA0,00H
      ADDM DATA0,00H
      LDA DATA1,00H
      ADCM DATA1,00H
      BC CLOCK_2
      ANDIM PD_BACK,1101B
      JMP $+2
CLOCK_2:
      ORIM PD_BACK,0010B
      STA PD,00H
      NOP
      NOP
      NOP
      ORIM PD_BACK,0001B;.PD.1输出高电平传送数据
      STA PD,00H
      NOP
      NOP
      ANDIM PD_BACK,1110B;.PD.1输出低电平等待下次传送
      STA PD,00H
      SBIM TEMP1,01H
      BNZ CLOCK_1
      JMP MAIN
那个我已经改了,164的时钟先不管,传完之后也不是这样也不是所要的  0111B 0100B反而成了1110B 0010B了啊?

网友E:
1:首先LZ你這兩個通訊口是否是輸出狀態?
2:通訊中有沒有中斷?中斷中有沒有可能修改通訊寄存器?
請LZ再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