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乙类功放驱动电路

楼主(2010-04-24):
功放采用乙类推挽变压器耦合方式,并且要单电源供电。只要求效率,失真不重要。
由于功放输出电流至少要达到几个安培(具体指标老师也还没定,要我先画着),我用 的是2SC3858功率三极管(老师要求不用MOS管,以前就是用MOS管做的D类,现在改变一下),最大集电极电流有17A。
驱动老师要我用三极管搭,前面驱动电路我自己画的,不知道这种形式行不行,加两级射随是因为输入信号电流小(一般实验时用信号源直接加),驱不动8050。
两路输入信号是矩形波,相位相反。
请大家指点,如果这个驱动形式不行,用三极管应该怎么搭,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我现在是一头雾水。

楼主:
Q6是2SC3858,画的时候标错了

网友A:
至少功率管Q5,Q6的基极要串个电阻然后对地并一个电阻(类似第一级)。

网友B:
2SC3858电流放大倍数最小30,那么8050要求输出至少0.57A电流,恐怕8050不能承受这么大功率耗散。

网友C:
Q1-Q4一旦饱和,会冒烟的。
方波信号,三级复合管,存储时间估计你无法忍受。

网友D:
请教楼上,是否可用减少R3-R6、Q1-Q4集电极串联电阻、并联肖特基二极管或三样都用来减少Q1-Q4饱和带来的危害?或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也请教了老师,明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