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IO口

楼主(2010-04-24):
我使用的FPGA是Altera的Cyclone II EP2C8Q208,我是初学者,准备自己设计一个最小系统,就是所有的外设都是3.3V电平的,那么FPGA上的IO口是不就像单片机上的普通IO口,随便连哪个都行?

网友A:
对。注意暂时没有分配的口设置为input with weak pull up

楼主:
3楼所说的留几个接地的管脚是不是IO口直接接地啊? 有何用意呢? 像RESET信号也可以随便接IO口就可以了吧,PCB怎么布线简单就怎么接?

楼主:
“多使用几个接地引脚可以为信号流提供多个分流通路”不就是把所有的GND引脚都接到地线上吗?

RESET那应该接那个管脚啊?

楼主:
明白,和我的意思一样,多谢

网友B(2010-09-20):
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C:
IO口要考虑到自己PCB布线的实际情况,为了使用方便嘛。

网友D(2013-03-23):
引用 网友A:
对。注意暂时没有分配的口设置为input with weak pull up

感谢

网友E:
更多的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