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方案的参考

楼主(2010-04-24):
由于对电子设计不大了解,学习中……各位帮忙给个建议方案吧
   设计一个实验室简易考勤机,要求应用普通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一个记录实验室人数的电路。
基本要求:1、电路能判断人员进与出门,在有人进门或出门时用不同指示灯指示进门和出门,自行设计检测人员进出的信号传感器电路

网友A:
考勤必须是:指纹,或者RFID卡。

楼主:
考勤必须是:指纹,或者RFID卡。
引用 网友A:

红外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吧,对于实验室来说一般也不会用指纹吧

网友B(2010-07-16):
应该是用红外啊,关键是进出方向的判断上啊,可以在互相不干扰的前提下用两个红外,通过人员通过两个红外传感器的顺序来判别是进还是出啊。
不知道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