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之家 DSP6713+FPGA+USB2.0增强板

楼主(2010-04-24):
DSP6713+FPGA+USB2.0 增强板

网友:
1.1 系统简介

          TMS320C6713PYP200 是一款具有高速浮点运算能力的TI 6000系列的芯片,6713是非常有特色、极具代表性的、TI DSP6000系列仅有的一款非BGA封装的芯片,避免了BGA焊接的麻烦,对于许多中小企业,非常有吸引力。

           DSP6713+FPGA+USB2.0 主板基于TI 公司的TMS320C6713PYP200 DSP芯片,最高运算速度达到1350MIPS,同时使用XILINX公司的20万门FPGA XC2S200PQ208,以及CYPRESS 公司的CY7C68013 USB2.0 协议芯片,为DSP 系统搭建起高速数据通路。
   USB2.0的传输速度大大提高,实测速度达到约100Mb/S。

DSP6713+FPGA+USB2.0 主板 套件包括:
(1)DSP6713+FPGA+USB2.0 主板。我们以下简称6713-FPGA主板。
(2)与6713-FPGA主板配合的AD板(AD型号:AD9240 选配,需要单独购买)。简称AD板。
     该AD板可以与上述:DSP6713+FPGA+USB2.0 主板 插在一起,组成一个DSP6713+FPGA+USB2.0+AD的经典数据采集传输系统。

注:
   我们还有另外一款:DSP6713+FPGA+USB2.0+某多通道同步AD的 单板数据采集传输系统。
该板与前边的:AD9240与主板 2板拼接方式不同,是一块完整板子,AD功能也在板子上。但是该板很贵,没有特殊的同步需要的话,不建议购买此板。

6713-FPGA主板与AD板之间以一个32针的插座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采集系统。
当然,如果我们的AD板不适合您的需求,那么您可以只购买我们的 6713-FPGA主板,然后你自己去配自己的AD板。我们的6713主板引出了1个32针的插座,足够你接自己的AD板了。

另外1个插座引出了28个GPIO,还有1个插座引出了2通道mcBSP,方便用户扩展使用。

我们已经在DSP6713的平台上接了多个顾客的OEM批量订单,也欢迎您提出您的特色要求。

1.2 系统资源
1.      使用TMS320C6713,最高运算速度达到1350MIPS;
2.      板载20万门FPGA ,SPARTAN XC2S200;
3.      提供FPGA配置芯片XCF02;
4.      2M Bytes 大容量FLASH,AM29LV160;
5.      4M*16 bit SDRAM,MT48LC4M16A2,100M工作时钟,最高工作频率143MHz;
6.      CY7C68013-128,兼容USB2.0和USB1.1协议,内含8051核;
7.      提供24C64 EEPROM,可供固件下载;
8.      256k×16 bit SRAM,IS61LV256或cy7c1399;
9.      外部电源输入,专用稳压芯片,提供+3.3V、+2.5、 +1.2V可靠电源;
10.  引出DSP常用管脚;
11.  FPGA提供16位AD接口;
12.  FPGA提供28个通用IO;
13.  引出符合IEEE 1149.1标准JTAG接口,可以对DSP进行调试;
14.  引出标准FPGA  JTAG下载接口;
15.  专门的复位芯片控制,复位稳定可靠。并提供复位按键,方便调试;
16.  68013采用128脚,提供双串口,支持单步调试;
17.  板子四周留出螺丝固定孔,便于加固。
18.  开发板的尺寸150 * 90 mm。
19.  开发板的最高时钟频率为200M。
20.  6层板制作工艺,稳定可靠!

1.3 扩展接口
·         DC+5V外部电源输入接口;

·         USB接口;

·         IEEE 1149.1标准JTAG DSP调试接口;

·         标准XILINX JTAG下载接口,可以下载FPGA程序,学习FPGA各项功能;

·         引出1个32针插座16位AD信号,供用户扩展AD板用;

引出1个32针插座,引出3.3V电源机FPGA的28个通用IO;
·         引出2个串口9针插座;

·         引出2×8插座JP6,提引出2通道mcBSP。

关于DSP引入FPGA的引脚说明:

1、DSP通过EMIF口和FPGA通讯,DSP的EMIF口通过16根数据总线和4根地址总线和FPGA相连,并且DSP的CE2、CE3 也引入了FPGA,其他的2个CE分配给了SDRAM和FLASH。
DSP与FPGA之间还有:CLKOUT2、ARE、AOE、AWE 以及4个中断引脚。

2、数码管的8根线,引自FPGA口线,而不是用某专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这是为了供学习者练习直观地学习FPGA输出试验。

3、IO口引自FPGA,引出了28根,同时引出了3.3V、5V、GND方便用户使用。

4、AD扩展引脚,引自FPGA,引出了16根数据总线,并额外提供4根AD控制引脚。并且引出了DSP的I2C接口的2根线:SDA0、SCL0, 方便用户在某些情况下接I2C接口的其他器件,同时引出了3.3V、5V、GND方便用户使用。

1.4 代码及实验项目
1.  代码说明

(1)       68013的固件程序;

(2)       FPGA的程序;

(3)       DSP端运行的程序;

(4)       PC端运行的Demo程序;

(5)       烧写FLASH程序。

2.  试验项目(包含选配的AD板)

(1)       通过USB口高速传输图片数据1的试验;

(2)       通过USB口高速传输图片数据2的试验;

(3)       通过USB口进行的测速试验;

(4)       采集AD板本身产生的方波试验;

(5)       采集AD板本身产生的三角波试验;

(6)       采集外部波形的试验;

(7)       烧写FLASH试验;

1.5 相关资料
1.  完整的原理图(PDF格式,保证与PCB完全吻合),快速掌握多项实用技术的应用;
     2.  所有实验提供C语言源代码,均有详细注释;
     3.  在线烧写FLASH ROM的方法与工具,用以固化用户自己的程序;
     4.  芯片手册:开发板上全部芯片的芯片资料;
     5.  赠送原版TI DSP开发环境CCS2.2 for 6000,仅供学习用;
     6.  赠送Xilinx开发环境ISE6.3,供学习用;
     7.  赠送Cypress全系列USB芯片开发包;
    8.  提供仿真器驱动及其他DSP书籍光盘相关学习资料;
     9.  赠送Acroread、Bushound、Keil C、ModelSim、Sscom等调试工具;
    10.  赠送Xilinx下载线原理图(仅供参考);
    11.  赠送液晶字模软件;
    12.  用户手册:非常详细,包含入门指导、电路分析、代码说明等;

1.6 相关配件
1. DSP6713+FPGA+USB2.0 主板 1块;
     2. AD采集板1块(选配,如果购买);
     3. 高级直流稳压电源1个,功率较大(5V/2A,外负内正);
     4. USB高级屏蔽线: 用于连接6713-FPGA主板和PC的USB口;
     5. Xilinx全系列下载线: 红色边为1脚,对应板子上Xilinx插座的方形焊盘(1脚),见原理图。注意普通Xilinx下载线不能使用。
     6. 光盘1:源代码、原理图等,以及其他开发工具;
     7. 光盘2:CCS2.X FOR 5000,CCS 2.2 6000及其升级包;
     8. 光盘3、4:ISE6.3 CD1,CD2;

开发板之家,让开发更开放!
北京大道纵横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主站:http://www.study-kit.com  淘宝商城:http://studykit.taobao.com
QQ:308304450
电话:010-52568727-8005
手机:15811397549
联系人:邓先生

楼主:
好板子,开发板之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