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0与CM3具体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0-04-24):
网上搜来的大部分都是介绍CM0与ARM7的区别,谁给总结一下CM0与CM3的区别,
好像CM3有硬件除法,CM0没有,类似的区别还有哪些呢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清楚,也想知道

网友B:
CM3的功耗确实比CM0大不少,但是内核在MCU整体功耗的比例只有不到1/4

楼主:
功耗这玩意,内核之间的比较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毕竟最终还是看芯片的整体功耗,就像楼上说的,内核在整体的功耗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俺是个写代码的,就是想知道的是从编程者的角度看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C:
M0指令集比M3的少,M0好像只有56条指令
M0的中断比M3的少
M0的功耗比M3的更低,在DEEP SLEEP下,只有几个微安

网友D:
cm0:thumb指令集
v6架构
冯诺依曼结构
3级流水线

cm3:thumb2指令集
v7架构
哈佛结构
3级流水+分支预测

网友E:
cm0用1/3的芯片面积,达到了80%的cm3的性能。

网友F(2010-05-28):
cm0用1/3的芯片面积,达到了80%的cm3的性能

他只达到了80%的cm3的功能。其实在cm3中80%的功能只占用了他20%的资源。剩下20%,也就是cm0达不到的功能。
说cm0是cm3阉割的也不错。 阉割当然也有阉割的好处,他不需要占有更多的女人(功耗),而且他还可以去男厕所也可以去女厕所(因为io的单一性,芯片兼容性更好).

楼主:
谁能谈谈那20%的功能都是些什么功能?!

另外,CM0是thumb指令集吗?好像thumb指令集并不是一个完备的指令集吧

网友G:
M0不支持32位指令
M0的MEM-AP访问的block大小好像是1K,M3是4K
芯片的ID不同

网友H:
1.指令集
2.构架不同
3.无分支预测
4.少NVIC
5.少优先级
6.无位域
7.无MPU
8.无Handler和user之分
9.无向量重定位

想到这么多

网友B:
ls说的挺全,学习了

网友I(2010-06-29):
M0的AD采样速率能做到M3那么快吗?

网友J(2010-10-14):
貌似M0的堆栈模式有两种吧?另外M0也有R8~R12寄存器啊

网友K:
.............

6.无位域
7.无MPU

.............

引用 网友H:

?????

网友L:
哈哈,老许归队了…

网友M:
区别有点大

网友N(2010-11-15):
不明真相的观众

网友O:
的区别还有哪些呢

网友P:
具体比较起来区别还是挺多的,总结一下楼上各位大侠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Q:
cm0的优势:
1    电电压范围大:2、5~5、5V,CM3只能用3、3V;可省掉一个3、3V LDO
2    cm0用1/3的芯片面积,达到了80%的cm3的性能。(理论上性能也仅80%)
3、 M0的功耗比M3的更低,在DEEP SLEEP下,只有几个微安
4、 内核在MCU整体功耗的比例只有不到1/4
5、 可用常用的编译工具,MDK,IAR

CM3的优势:
1        CM3有硬件除法,CM0没有
2、        MO的IO最多只有80个,CM3可达112个。
3、        MO只能到50M,CM3可达到36-72M。
4、        M0指令集比M3的少,M0好像只有56条指令
5、        M0的中断比M3的少
6、        MO:45MIPS ,CM3可达90MIPS。
7、        cm0:thumb指令集
v6架构
冯诺依曼结构
3级流水线
8、        cm3:thumb2指令集
           v7架构
           哈佛结构
           3级流水+分支预测
9、        CM0是thumb指令集,不支持32位指令,CM3 支持THUMB与ARM 32位指令
10、        MO无DAC,CM3有12位DAC
11、RTC没有单独供电脚,使用时会相对麻烦一些。

网友R:
mo比m3有潜力,性价比高

网友S(2011-10-19):
8楼的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