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请推荐一款芯片,不要AD,有8K的ROM,256以上的RAM,12个IO以上

楼主(2010-04-24):
请推荐一款芯片,不要AD,有8K的ROM,256以上的RAM,12个IO口以上,请推荐一下,,先谢过,

网友A:
只要有8K的RAM,其他的要求几乎肯定都满足,我说哥们,你不会把RAM各ROM的要求写反了吧

网友B:
mb95f222/223  MC9RS08KB8/12等等

网友:
PIC16F726最合适,为什么一定不要A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