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射极输出空载电流

楼主(2010-04-24):
请问 为什么 负载加重时 输出波型 会收到空载电流的影响??

网友A:
讨论什么呢?你贴的最后一幅图中最后一句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B:
并联了  电阻小了  电流不变  那输出还不降低啊  所以就削掉了

楼主:
它的意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把 9.7ma 当作直流偏置,信号电流在 9.7ma之间浮动,当电流为0时即对应为允许负载输出的最小电压,电流为0即是负载电流出的交流电流与偏置电流相抵消,即允许流出负载的最大交流电流为9.7ma,即为图3.6

2# maychang

网友C:
并联了  电阻小了  电流不变  那输出还不降低啊  所以就削掉了
引用 网友B:

偷偷地问一下,为什么说电流不变呢?

网友D:
电流由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决定了的。

楼主:
电流由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决定了的。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

网友E:
并联了  电阻小了  电流不变  那输出还不降低啊  所以就削掉了
引用 网友B:

并联的电阻上流过的是ie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