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 开关电源并联

楼主(2010-04-24):
很紧急,两个12V的开关电源可以并联成一个24V的电源吗

网友A:
不是所有开关电源都可以并联使用,即使可以并联,两个12V电源也并不出24V来。

网友:
很紧急,两个12V的开关电源可以并联成一个24V的电源吗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串联,不是并联

网友B:
可以用串联的方式,不过要尽可能保证两个电源的输出电流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