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分析求解

楼主(2010-04-24):
(无正文)

网友A:
a: Vo=-1.1V
b:无穷大

网友B:
俺试试,答对了有分没?!

解:(老师说了,答题要写上这个字,还有冒号)

反馈回路的情况,VO放大负10倍后取11分之1,相当于VO放大负0.909倍反馈到输入端,
负反馈成立的情况下,第一个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压相等
即 VO * -0.909 = VI,  则放大倍数 A =VO/VI = -1.1

已知 VI = 1V, 则 VO=VI * A = -1.1V

答完,收功

楼主:
我答案同ls两位,qq群里的截图
分歧有如下
1 大闭环的反馈极性
2 反馈后对输入阻抗影响
……

一群混蛋学通信的,现在基本都写软件(上层应用软件,嵌入式系统,bios)去了,还有几位做销售,剩我还有机会接触模拟
虽然对自己有信心,但是手边没书,不敢确定,题目是中科院烟酒僧入学试题,思考过程如下:瞬时极性法定出反馈类型,按照理想运放负反馈特性求解

等高手说的详细点,我现在基本属于知其所以不知其所以然,愧对师门啊!war3要紧,同志们继续

网友C:
Vi*((100+10)/10)=V0*(-100/10);
11Vi=-10V0;
V0=-1.1Vi;
已知Vi=1V,所以理论上V0=-1.1V。

网友D:
vo = -110/100 vi
Ri = 20k

网友E:
我也同意-1.1v

网友F:
等于-1.1   捉住虚短路就OK了

网友G:
满足条件:双电源,正电源电压至少大于11V时,才有(1V×11)÷(-10)=-1.1V
这电路没什么实际意义,只是一个题目而已。

网友B:
图上都说了是理想运放了,所以有些问题就可以忽略了,不然的话,输出-1.1V,经过反馈放大器放大-10倍,就是11V,也就是说电源电压不光是要双电源,还必须高于11V,如果输出电压再高些,对电源电压的要求还要高,实际用的时候就马马虎虎了

至于输入阻抗,理论上应该是无穷大的,因为输入端没有直接与反馈信号相联,与普通的负端输入放大器是有区别的,有点类似同相输入的放大电路,这一点还是很可取的

网友H:
计算输入阻抗,很"矛盾":
1 Ri=10k+10k//100k 理由:输入运放两个输入端虚短,反馈运放输出阻抗取零。
2 Ri→∞ 理由:输入电流非常非常小,近乎为零,虚断,即Ri→∞
出现这样的选择题,只好暂时“违心”地选第二个答案,;P

网友I:
这有什么好违心的,电流有别的地方可以流走么?

网友J:
不同意-1.1v的说法

最左边的是电压比较器,而右边点的是反向运算放大器,这个反馈为正反馈,V0只有两种状态,一个是VCC
另一个是-VCC .VCC -VCC是施加在左边的比较器两端的电压

vi+vo>0 则vo输出为+vcc
vi+vo<0 则vo输出为-vcc

给个vo的初始状态,要改变这个状态,比如说+VCC
vi的输入必须比-VCC低才能使vo的状态变成-VCC
此时要把vo的电压变成vi必须比+VCC高才能使vo的状态变成+ VCC的状态

未给楼主明确答案...

网友K:
2楼3楼5楼正确。
awey说得好:习题而已,没有实际意义,谁也不会用这样的电路。

网友L:
其实这道题还是很有意义的,不要以为运放负反馈一定要从运放的"-"端接入.
类似的可以看看TL431的内部电路,负反馈都是从+端引入的
这道题的意义在于让人真正理解负反馈

网友M:
用瞬时极性法判断反馈
输入Vin 为正-----第一个运放输出Vout就是负,这个负的Vout经过第二个运放反向又成了正的再送到第一个运放的正输入端,难道是电压串联负反馈?

网友L:
就是一个"同比例放大器"

网友N:
分析错了......

网友:
计算输入阻抗,很"矛盾":
1 Ri=10k+10k//100k 理由:输入运放两个输入端虚短,反馈运放输出阻抗取零。
2 Ri→∞ 理由:输入电流非常非常小,近乎为零,虚断,即Ri→∞
出现这样的选择题,只好暂时“违心”地选 ...
引用 网友H:

1不对,针对第一个OPA是反馈方式,所以Vi视右等效输入电阻比OPA的Rid大多了,认为Ri→∞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O:
楼主是学通信的?
我也是!
真搞不懂,现在学通信的咋都不整模电了哦?
我和你一样,热爱模拟,希望与你多多交流!
如不嫌弃加QQ:344360002

网友P:
这个电路没那么简单,是不能用虚断和虚短分析的。

网友Q:
回楼上,肯定没有问题。
就按2楼的答案不会错的。

网友J:
回楼上,最左边放大器的不能用虚短虚断来分析,这是运用放大器的非线性特性...

网友L:
24楼对负反馈还需要学习学习

网友R:
就是两根“棍子”。

网友M:
哈哈,HWM 的“剪刀”,“棍子”理论对分析运放很有用。

网友S:

25L
负反馈是不是这样理解可以吗?
假设输出为正,然后第二个运放输出为负,反馈到第一个运放的+端后,有使输出变小的趋势。
26L
两根棍子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的判断是负反馈,按照瞬时极性法确定,如果想当然的认为反馈环从同相输入就是正反馈,就错了,负反馈的定义不是这样的,可以参考童诗白或者谢家奎的书,而且印象中童的书中有张图和这个题目很像。zjp说的考察负反馈的理解,我觉得很有道理。有些人总是觉得电工靠实践,轻视理论学习,这个题目很能说明问题,反馈类型都说不清楚,下面就别多说了。

另外,这个仅仅是考试题目,按照理想运放分析就可以,忽略电源等条件,继续等高手。

网友R:
to 28L:

学习运放电路(特别是理想运放的分析),最好能有个“图像”,就如同学物理必须有个物理图像一样(至于是否真实存在另当别论)。

运放电路中的“棍子”(或称“杠杆”)源于运放电路中的比例关系。其基础是:1)“虚断”——构成分压电路(电流不变,形成电压的比例关系,而此关系直接反映在电阻的阻值上面);2)“虚短”——由负反馈形成电位的“虚支点”。

基本运放电路——正比例放大和反比例放大,就是两个典型的“棍子”。

1)正比例放大:

棍子由 R 和 Rf 构成。R 一端接地(固定支点),抓住 R 和 Rf 的连接点(输入支点),Rf 的 另一端便是输出。直接就可以想象,其放大倍数就是 (R + Rf) / R。

2)反比例放大:

根子同样由 R 和 Rf 构成。R 一端作为输入支点,R 和 Rf 的连接点固定,Rf 的另一端输出。同样非常自然的可以想到,其放大倍数是 - Rf / R (跷跷板)。

根据类似的原理,可以针对较为复杂的运放电路构造出相应的“图像”来,从而直接的可以得到“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