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用过LED灯的吗?

楼主(2010-04-24):
坛里有用过LED灯的吗?我在淘宝买的15元一只用了21天就坏了,你们用的情况怎样。

网友A:
关注,
俺一想买个来着,不过没抽出空来。。。。。。。

网友B:
里面是一个铅酸蓄电池吧?
4V的,充电电路就是一个RC降压,
充电的时候不能开灯,尤其是不能开着灯充电,否则会有瞬间的大电流,而那个小铅酸电池的内阻太大不能完全吸收,会使LED烧掉。

网友C:
不但用过,还做过!你买的估计是比较粗糙的产品!我之前做过的出口国外的,连续用三年都没什么问题!我家里到现在还在用着我几年前做的一个!还没坏,就是电池不是很好了!充完电后只能连续用4个小时了

楼主:
不是LED手电,而是220V照明灯泡,由60只小电珠组成,老是小电珠坏,买来是阻容供电现已改为恒流供电,不知是LED灯珠质量问题,还是阻容供电电压不稳问题。

网友D:
3年前买了一个,用了2月就完蛋了。

被媳妇一顿猛训!!

网友E:
那么好的去哪买啊?

网友A:
以前想自己做来着,当时想的是:反正只是接固定负载,电流也不大,找个白炽灯的灯口,装好封起来也不怕电着,正好适合阻容降压。白光LED管也不贵,买上十几个串着用。。。

后来在网上查着,那玩意用的白光LED和咱平常电路板上用的不一样,都是用200mA以上的电流供电,好像叫食人鱼什么的,听着就怕怕滴。。。

都说这玩意效率高,价格低,寿命长,具体怎么样呢?效率高好理解,直接光电转换嘛,不发热自然效率高,不过价格嘛,现在看好像够呛,比普通节能灯高不少咧,至于寿命,楼主与楼上都用事实证明了。。。

有了解的同志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道道呗!!

网友F:
阻容降压的LED小夜灯用了不到半年就坏,CBB电容壮烈,后来从老式壁灯里拆得变压器一只,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G:
看看是什么问题,自己修改以下吧,现在的产品质量啊。。。。。。。

网友H:
RC降压电路极不可靠,我拆了我一个同事的LED手电筒,看到里面是RC的,就劝他别再用了
...............

网友I:
这种东西,贵!!!

网友J:
浪费钱,不买

网友K:
led日光灯,点了一年半了,没问题

网友L:
你遵守过零点亮,限(恒)流,不要过压,注意散热,不要用尽它的极限参数去工作就很可靠了.

网友M:
LED的质量在市场上市参差不齐的,如果是在淘宝上便宜淘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质量好的LED厂商会和你讲使用寿命及光衰!说实话我现在还是看好美国cree的,他们卖的是贵,但是质量是公认的。我也相信随着工艺的进步发展LED会慢慢普及的!

网友N(2013-09-25):
我们办公区域都是LED面板灯呢    中山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