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300 手机开发模块

楼主(2010-04-24):
史上第一块电子爱好者手机--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

客户请加入500人超级群:15762255
专业交流及资料下载论坛->http://www.study-bbs.com

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总导航贴(包括常见问题、资料下载、最新更新等)
http://www.study-bbs.com/thread-27201-1-1.html

FTP资料下载地址:
IP:220.113.15.15,帐号:study-bbs.com,密码:study-bbs0304。

    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既是一款手机又可以直接应用于行业产品,比如无线数据采集、控制、安防等领域。您可以把她看作一个低成本多功能的小电脑,也可以把她看作一个简单可靠的高级单片机,通过丰富的外部总线接口,直接嵌入到您的项目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直接采用当前最热门的手机方案(MTK6225),内核集成有ARM7(104MHz),Flash为128Mbit,SRAM为64Mbit,GPRS为12Class。

网友:
一、硬件资源

    1. 主处理器:     MTK6225(内核集成104MHz ARM7);
    2. RAM:          64Mbit;
    3. Nor Flash:    128Mbit;
    4. Nand Flash:   128M Bytes;
    5. 外扩TF:       支持外扩TF卡(最大4G);
    6. 液晶:         2.8 inch触摸彩色TFT LCM,320×240;
    7. 语音:         支持mp3,mp4;
    8. 视频:         支持摄像头,30万像素;
    9. 音频输出:     立体声喇叭;
    10.接口输出:     串口,USB口输出;
    11.支持蓝牙;
    12.支持GPRS;
    13.支持手机通话,短信,彩信;
    14.支持耳机输出;
    15.内置天线;
    16.电池:         700mAh
    17.外部扩展:     128pin外部扩展接口
                      (音频接口,SD卡,SIM卡,接口电压,USB,2个串口,按键,
                      Camera,ADC,GPIO,并口全部引出)

二、软件资源

1. 操作系统:MTK提供的软件操作系统为Nucleus,是一种实时操作系统;
2. 图形系统:在Nucleus基础上抽象了WIN32形式的GUI;
3. 开发平台:支持C语言开发环境,可以使用ADS;
             支持Java开发环境(J2ME);
4.  JAVA及其相关资源提供 (逐渐添加中。。。)
            1. JAVA环境构建
            2. camera测试程序
            3. 并口测试程序
            4. ADC测试程序
            5. 目录访问测试程序
            6. 短信发送接收测试程序
            7. 应用一:视频监控程序,基于TCP
            8. 应用二:视频监控程序,基于UDP
            9. 应用三:RFID演示程序
            10.应用四:条码扫描演示程序
            11.应用五:图片浏览器
            12.彩信发送接收测试程序。
            13.GPIO测试程序

三、资料文档(以下资料本站FTP均有下载,无论是否购买均可免费下载)

0.宣传文档

   1)huayu001_v0.18_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介绍_V0.18.pdf
    2)huayu002_旋风001手机开发模块功能应用说明V1.0.pdf
    3)huayu003_智能无线采控平台介绍_V0.04.pdf

1.工具类

    1)huayu101_p1300软件使用工具及开发指南.rar
    2)huayu102_ADS12_Patch_Windows.rar
    3)huayu103_MTK模拟器DLL补丁.zip
    4)huayu104_java工具.rar
    5)huayu105_Maui_META_exe_v5.3.8.0.zip
    6)huayu106_perlzip.rar
    7)huayu107_saaflashplayer.exe
    8)huayu108_Source Insight3.5.rar
    9)huayu109_ads1.2.rar
    10)huayu108A_protel2PADS.mht
    11)huayu111_Murata电容电感参数软件.rar

2.源码类

    1)huayu201_P1300_V1.5.0_Release.rar
    2)huayu202_手机开发板java测试程序(条码,HTTP..).rar
    3)huayu203_HUAYU_P1300_V1.5_R161.rar
    4)huayu204_短信JAVA应用测试程序.rar
    5)huayu205_JAVA串口测试程序v2.0.rar
    6)huayu206_GB编码测试程序.rar
    7)huayu207_俄罗斯方块.rar
    8)P1300_v1.7.0_Realease
    9)P1300_v1.9.0_Realease
    10)huayu208_JAVA GPS应用测试程序.rar
    11)huayu209_Socket JAVA应用测试小程序.rar
    12)j2me视频1-5.rar,j2me视频6-10.rar

3.外界发布文档

    1)huayu301_RF_MT6139.pdf
    2)huayu302_BB_MT6225.pdf
    3)huayu303_power_MT6318.pdf
    4)huayu304_华为山寨手机的蓝海战略.ppt
    5)huayu305_BB Tranning(基带驱动器配置).pdf
    6)huayu306_MMI Platform Source Code Training.pdf
    7)huayu307_API For Writing Applications Using Pixtel MMI Platform.pdf
    8)huayu308_MMI_framework_and_architecture人机界面框架和架构.pdf
    9)huayu309_Training_GDI.pdf
    10)huayu310_Writing Applications Using Pixtel MMI Platform.pdf
    11)huayu311_J2ME中文教程.pdf
    12)huayu312_MTK_AT_Command.rar

4.华禹发布文档

    1)huayu401_SCH_P1300_V4.0_20090213_keyword_huayu.pdf
    2)huayu402_MTK6225GPIO使用说明_V1.1.pdf
    3)huayu403_手机开发板C语言开发视频.rar
    4)huayu404_P1300_RFID扩展板.rar
    5)huayu405_p1300_usb下载线.rar
    6)huayu406_HUAYU_P1320_V0.1_2009043001.pdf
    7)huayu407_j2me环境构建视频.swf
    8)huayu408_j2me资源介绍视频.swf
    9)huayu409_p1300软件使用指南及开发入门_v0.3.pdf
    10)huayu410_P1300硬件设计文档_V0.2.pdf
    11)huayu411_HUAYU_P1302_V1.0_20090610.pdf
    12)huayu412_HUAYU_P1302_PASTER_V1.0_2009061701.pdf
    13)huayu413_P1300_底壳螺丝固定图.pdf
    14)huayu414_HUAYU_P1310_V2.0_2009052102.pdf
    15)huayu415_HUAYU_P1302_V1.0_板型图.asc
    16)huayu415_HUAYU_P1302_V1.0_板型图.pcb
    17)huayu415_HUAYU_P1302_V1.0_板型图_Protel3.pcb
    18)huayu416_HUAYU_P1300_GPRS_V4.0_外形图.pcb

5.复合类资料

    1)huayu501_MTK界面开发说明.rar
    2)huayu502_Chapter 1(java资源介绍).ppt
    3)huayu503_History.pdf
    4)huayu504_High Level Design_MMI.pdf
    5)huayu505_基于MMI的一个Demo程序.pdf
    6)huayu510_mtk_uart_sample.c

6.用户发布资料

    1)huayu601_Henry-MTK开发心得(完整版).doc
    2)huayu602_PL-6315说明书及模块图像(外界上传).rar
    3)huayu603_旋风001_C开发入门初体验(-).doc

7.其他

    1)flash_tool_MT平台使用教程.doc

四、应用

1. 可以当普通开发板使用,可以了解熟悉手机开发,也可以了解JAVA下的手机游戏开发。尤其是学习大型嵌入式设计开发的经验和应用。
2. 利用开发板自带的功能开发设计一些产品,比如无线数据采集,安防,视频监控方面的产品。

五、优点

1. 颠覆传统的设计理念,直接采用手机主控外设,直接在手机上采用C语言或者JAVA开发,这一点以前是手机公司能作到的,现在可以让大家都能做到。
2. 降低一半的硬件成本,比如无线数据采集类产品,都是采用MCU51或者是ARM之类的搭建一套主控平台,之后购买GPRS,加上所需的功能模块比如RFID功能,形成一套完整的RFID无线数据采集系统,若采用现在这个手机方案,只需要手机模块加上RFID即可,并且有成熟的电源管理,菜单界面等等,系统稳定可靠,只需几天就可以完成,软件成本也极大的缩小。

六、外形尺寸

7 * 9 CM,上面为2.8inch触摸LCD屏,下面为支架
内部有手机天线,喇叭,电池,两边是双排2.0mm的插针

七、装箱清单

1. 单机身一部;
2. 锂电池一块;
3. 充电器一个;
4. 下载板一个;
5. miniUSB线一条;
6. 备用底盖一个;
7. 手写笔一支(选送,可能会没有);

开发板之家,让开发更开放!
北京大道纵横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主站:http://www.study-kit.com  淘宝商城:http://studykit.taobao.com
QQ:308304450
电话:010-52568727-8005
手机:15811397549
联系人:邓先生

网友A:
请问您开发时有用到日本ALPS的一些按键及卡座吗?
我司可以免费提供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