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软件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04-24):
我想知道Protel中,导线之间的节点用什么可以去掉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左键点击到它,按del键

楼主:
有导线的时候根本点不上去啊

网友B:
点不上去才怪呢,点击后选择 junction 然后按Del

网友C:
怎么可能点不上?

楼主:
点上去的时候显示的总是导线

网友D:
点的时候  耐心点!

网友E:
别放弃,你总会点到滴:lol

网友F:
是不是不在栅格上?

网友G:
放大放大 再点

网友H:
99se现在不好用了,用别的软件吧

网友I:
把导线拉长
再删

网友J:
去系统选项里边设置

网友K:
先把导线的所在层屏蔽

网友L:
再在原处放置节点即可。

网友M:
应该是引线不在栅格上导致的。

网友N:
选中它按DEL。

网友O:
换别的软件吧,不然以后浪费时间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