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468片子,定时器1怎么在IDLE模式下0.5s唤醒

楼主(2010-04-24):
对EMC的468第一次用,那个唤醒看了下资料只有3种,WDT,RESet,还有IO翻转唤醒,EMC 78P468的资料看过,英文PDF看过,EMC的相关资料讲的不是很清楚,整个PDF就简单的罗列了下,
   我现在有个机子,平时市电供电,断掉后40MAH电池供电,带有时钟,那么请问电池idle模式下,定时器1怎么0.5s唤醒,我看pdf也没有说468能够定时器中断唤醒,有前辈说0.5s可以唤醒,但不知怎么做,看来还是需要经验啊!!!!

   知道的,说下原理就行,先谢过了

楼主:
以前没有人做过吗?贴子都沉了,

楼主:
不回复就算了,不要在我的贴子里发广告行不行,人怎么这样啊
我想问是不是在IDLE模式中只要有中断产生,就可以将CPU唤醒到GREEN模式!!到相应的入口地址

楼主:
为什么看的人多,没有人回!!!!!

网友A(2010-05-28):
你可以用Count1,或者Count2 产生2Hz中断,在Sleep模式下2Hz中断唤醒,记住Count时钟源必须用Sub-OSC。

网友:
你用PIC我就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