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能否直接推数码管?

楼主(2010-04-24):
动态扫描推7段1.5寸共阴数码管(每段2芯串联)共4位。
每段10ma*7段=70ma  数码管公共端用8050推。。

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A:
可以呀,一般都是这么用的

楼主:
2楼,你用STM8驱动过?

网友B:
都加三极管了,怎么可能不行啦

网友C:
stm8的驱动能力比较弱,有条件还是不要这么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