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控制器SJA1000

楼主(2010-04-24):
那位仁兄有CAN控制器SJA1000的标准帧,BsaicCAN模式,调好的初始化、发送、接收程序呀最好配有电路图,小弟感激不尽。
    谢谢啦!!

网友A:
书上现成的。
《现场总线CAN原理与应用技术》饶运涛,邹继军编著 北航出版社

楼主:
我用的就是书上面的原理呀,我做了两块一样的板,一块用来发送,一块用来接收,可是不成功呀。发送那块就显示一直在发送(发送成功位不置位),接收这边也进入不了中断,估计也没收到数据。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一会送你个标准程序。那可是冷漠的专利,忍痛割爱啦。(做了4块实验板,全部一次设计通过。)
(你要没有仿真器,我就不想送你了。——即使收到了,怎么显示?至少应该发送2 — 8字节一帧吧。)我实验时发送、接收 两边各挂了一个仿真器,2个终端(PC机)。

楼主:
送给我参考下呀,大哥,我们就快要毕设答辩了,我还没弄工出来,心急呀!
我在接收端先进行数据处理,然后用12864来进行显示的。

楼主:
这是我的邮箱:pmaple@yahoo.cn,谢谢啦!冷漠大哥.......

网友A:
先从BASIC方式单节点测试做起。要是连最简单的都通不过,就别往下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