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图,这是个电源电压转换电路图,那几个47UF的电容,我觉得是给电源滤波的,但为什么电容这么大呢?而且还要用带极性的?滤波的话用普通的瓷片电容不就行吗?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A(2010-04-24):
不光是为了滤波,还有保证电源完整性的作用

电容越大,对高频的阻抗越小,但是反应速度也会降低

为保证电源完整性,都是大电容加小电容一起上的

网友B:
大容量的电容(几十uF及以上的) 的都是电解电容;
虽然现在的陶瓷电容也可以做到几十个uF了,但是这种电容价格比一般的电解电容(铝电解)价格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