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I编译错误

楼主(2010-04-24):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DEL\\interval.txt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DEL\\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DONE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DONE\\interval.txt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DONE\\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DUP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DUP\\interval.txt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DUP\\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EMP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EMP\\interval.txt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EMP\\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ERASE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ERASE\\interval.txt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ERASE\\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ERR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ERR\\interval.txt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ERR\\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INF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INF\\interval.txt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INF\\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MOV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MOV\\interval.txt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MOV\\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QUE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QUE\\interval.txt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QUE\\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SAV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SAV\\interval.txt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SAV\\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TVOUT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TVOUT\\interval.txt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TVOUT\\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UNF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UNF\\interval.txt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UNF\\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WARN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WARN\\interval.txt
Extracting  MainLCD\\WarningPage\\PopUpPage\\PP_WARN\\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LAN
Extracting  MainLCD\\WLAN\\SB_WiFi.pbm
Extracting  MainLCD\\WLAN\\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LAN\\Titlebar
Extracting  MainLCD\\WLAN\\Titlebar\\Thumbs.db
Extracting  MainLCD\\WLAN\\WiFi_access_pc.pbm
Extracting  MainLCD\\WLAN\\WiFi_aeria_lock.pbm
Extracting  MainLCD\\WLAN\\WiFi_signal0.pbm
Extracting  MainLCD\\WLAN\\WiFi_signal1.pbm
Extracting  MainLCD\\WLAN\\WiFi_signal2.pbm
Extracting  MainLCD\\WLAN\\WiFi_signal3.pbm
Extracting  MainLCD\\Worldclock
Extracting  MainLCD\\Worldclock\\SB_WORLD.pbm
Extracting  MainLCD\\Worldclock\\Thumbs.db
Everything is Ok
7-Zip (A) 4.16 beta  Copyright (c) 1999-2005 Igor Pavlov  2005-03-29
Processing archive: ..\\\\..\\\\Customer\\\\AUDIO\\\\PLUTO\\audio.zip
Extracting  BGSound
Extracting  BGSound\\Effect01.wav
Extracting  BGSound\\Effect02.wav
Extracting  BGSound\\Effect03.wav
Extracting  BGSound\\Effect04.wav
Extracting  BGSound\\Effect05.wav
Extracting  BGSound\\Effect06.wav
Extracting  BGSound\\Effect07.wav
Extracting  BGSound\\Effect08.wav
Extracting  BGSound\\Effect09.wav
Extracting  BGSound\\Effect10.wav
Extracting  PhotoEditor
Extracting  PhotoEditor\\slidshow_aud1.wav
Extracting  PhotoEditor\\slidshow_aud2.wav
Extracting  PhotoEditor\\slidshow_aud3.wav
Extracting  VideoEditor
Extracting  VideoEditor\\silence.m4a
Extracting  VideoEditor\\vdoedt01.m4a
Extracting  VideoEditor\\vdoedt02.m4a
Everything is Ok
找不到文件 - SB_JWPSET.PBM
找不到文件 - SS_READ.pbm
找不到文件 - SS_UREAD.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delivery.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delivery_read.pbm
找不到文件 - mmsdraft.pbm
找不到文件 - BCC.PBM
找不到文件 - CC.PBM
找不到文件 - Content.PBM
找不到文件 - from.pbm
找不到文件 - Layout.PBM
找不到文件 - SB.PBM
找不到文件 - size.pbm
找不到文件 - To.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lock.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lock_h.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lock_L.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lock_read.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lock_read_h.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lock_read_L.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message.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message_h.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message_l.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messageread.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messageread_h.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messageread_l.pbm
找不到文件 - notification.pbm
找不到文件 - notification_h.pbm
找不到文件 - notification_l.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read.pbm
找不到文件 - mms_read_read.pbm
找不到文件 - delivery_fail.pbm
找不到文件 - delivery_success.pbm
找不到文件 - read_fail.pbm
找不到文件 - read_success.pbm
找不到文件 - attachfile.pbm
找不到文件 - audio.pbm
找不到文件 - audio_mixed.pbm
找不到文件 - mmstemplate.pbm
找不到文件 - Attachfile.PBM
找不到文件 - SS_SENT.pbm
找不到文件 - SS_UNSENT.pbm
找不到文件 - OA_STATU.pbm
找不到文件 - PV_INPH.pbm
找不到文件 - PV_INSIM.pbm
找不到文件 - SB_Search.pbm
找不到文件 - CSD_C.pbm
找不到文件 - CSD_N.pbm
找不到文件 - GPRS_C.pbm
找不到文件 - GPRS_N.pbm
找不到文件 - KEY.pbm
找不到文件 - SW_EREAD.pbm
找不到文件 - SW_EUNREAD.pbm
找不到文件 - SW_READ.pbm
找不到文件 - SW_UNREAD.pbm
找不到文件 - SB_WAP.pbm
output resource_base_table.txt done.
output menu_resource_usage.txt done.
output image_resource_usage.txt done.
output audio_resource_usage.txt done.
output string_resource_usage.txt done.
Output CustENFBImgMap.c... done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已复制         1 个文件。
clear intermediate files...
Resource generated successfully...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Please make sure the number of consecutive backslashes is EVEN.
[ID]   [PATH]
1: IMG_TODO_LIST_ICON_LOCATION PLUTO240X320\\\\MainLCD\\\\ToDoList\\OT_LOCATION.pbm
2: IMG_SI_SLAVE_SMS_INDICATOR 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Statusicons\\\\Du
3: IMG_SI_MMS_UNREAD_INDICATOR_SIM1 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Statusico
4: IMG_SI_MMS_UNREAD_INDICATOR_SIM2 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Statusico
5: IMG_SI_MMS_BUSY_INDICATOR_SIM1 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Statusicons
\\\\DualSIM\\\\MMS\\\\Master\\SI_BUSY_1.bmp
6: IMG_SI_MMS_BUSY_INDICATOR_SIM2 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Statusicons
\\\\DualSIM\\\\MMS\\\\Slave\\SI_BUSY_2.bmp
7: IMG_SI_EDGE_SIM1 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Statusicons\\\\DualSIM\\\\GPR
8: IMG_SI_GPRS_SERVICE_SIM1 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Statusicons\\\\Dual
9: IMG_SI_EDGEC_SIM1 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Statusicons\\\\DualSIM\\\\GP
10: IMG_SI_GPRS_ATT_NO_PDP_INDICATOR_SIM1 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Sta
11: IMG_SI_EDGE_SIM2 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Statusicons\\\\DualSIM\\\\GP
12: IMG_SI_GPRS_SERVICE_SIM2 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Statusicons\\\\Dua
13: IMG_SI_EDGEC_SIM2 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Statusicons\\\\DualSIM\\\\G
14: IMG_SI_GPRS_ATT_NO_PDP_INDICATOR_SIM2 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Sta
15: IMG_MASTER_MESSAGE_READ PLUTO240X320\\\\MainLCD\\\\DualSIM\\\\MESSAGE\\\\CARD1\\\\INBO
16: IMG_MASTER_MESSAGE_UNREAD PLUTO240X320\\\\MainLCD\\\\DualSIM\\\\MESSAGE\\\\CARD1\\\\IN
17: IMG_MASTER_MESSAGE_SENT PLUTO240X320\\\\MainLCD\\\\DualSIM\\\\MESSAGE\\\\CARD1\\\\OUTB
18: IMG_MASTER_MESSAGE_UNSENT PLUTO240X320\\\\MainLCD\\\\DualSIM\\\\MESSAGE\\\\CARD1\\\\OU
19: IMG_MASTER_MESSAGE_SS_NCOMP PLUTO240X320\\\\MainLCD\\\\DualSIM\\\\MESSAGE\\\\CARD1\\INBOX\\SS_NCOMP_1.bmp
20: IMG_SLAVE_MESSAGE_READ PLUTO240X320\\\\MainLCD\\\\DualSIM\\\\MESSAGE\\\\CARD2\\\\INBOX
21: IMG_SLAVE_MESSAGE_UNREAD PLUTO240X320\\\\MainLCD\\\\DualSIM\\\\MESSAGE\\\\CARD2\\\\INB
22: IMG_SLAVE_MESSAGE_SENT PLUTO240X320\\\\MainLCD\\\\DualSIM\\\\MESSAGE\\\\CARD2\\\\OUTBO
23: IMG_SLAVE_MESSAGE_UNSENT PLUTO240X320\\\\MainLCD\\\\DualSIM\\\\MESSAGE\\\\CARD2\\\\OUT
24: IMG_SLAVE_MESSAGE_SS_NCOMP PLUTO240X320\\\\MainLCD\\\\DualSIM\\\\MESSAGE\\\\CARD2\\\\I
25: IMG_SI_CARD1MISSED_CALL_INDICATOR PLUTO240X320\\\\MainLCD\\\\IdleScreen\\\\Statusi
26: IMG_MTPNP_VICON_M PLUTO240X320\\\\MainLCD\\\\DualSIM\\\\IPdial\\IP
27: IMG_MTPNP_VICON_S PLUTO240X320\\\\MainLCD\\\\DualSIM\\\\IPdial\\IP
28: IMG_MTPNP_VICON_BOTH PLUTO240X320\\\\MainLCD\\\\DualSIM\\\\IPdial\\IP
--
Complete!!
if /I "UNISTAR25_GEMINI" EQU "NEPTUNE162"                 (if exist .\\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UNISTAR25_GEMINI_MMIresource_shortcuts.c                    (copy /y .\\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UNISTAR25_GEMINI_MM
I\\resource_shortcuts.c .\\plutommi\\Customer\\CustResource\\resource_shortcuts.c)                 )
100% 已复制 已复制         1 个文件。
100% 已复制 已复制         1 个文件。
Clean applib.lib bmt.lib conn_app.lib cstar.lib custom.lib drv.lib dt.lib fmt.li
b fs.lib gdi_arm.lib hanwang.lib inet_app.lib init.lib kal.lib l1_classb.lib l1a
udio.lib l1audio32.lib l4misc.lib media.lib media_app.lib mercury_master.lib mmi
_app.lib mmi_framework.lib mmiresource.lib mtkdebug.lib nvram.lib obigo03cadp.li
b obigo03capp.lib sw_png_codec.lib usb.lib vendorapp.lib verno.lib under .\\build
\\UNISTAR25_GEMINI\\gprs\\MT6225o\\lib
Start to build applib.lib bmt.lib conn_app.lib cstar.lib custom.lib drv.lib dt.l
ib fmt.lib fs.lib gdi_arm.lib hanwang.lib inet_app.lib init.lib kal.lib l1_class
b.lib l1audio.lib l1audio32.lib l4misc.lib media.lib media_app.lib mercury_maste
r.lib mmi_app.lib mmi_framework.lib mmiresource.lib mtkdebug.lib nvram.lib obigo
03cadp.lib obigo03capp.lib sw_png_codec.lib usb.lib vendorapp.lib verno.lib
2009/05/09 02:07:45 Building applib
                    LOG: .\\build\\UNISTAR25_GEMINI\\log\\applib.log
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te build.
Failed to connect to Build Service (on local machine): Unknown reason
make: *** [applib.lib] Error 4
E:\\e3010

网友A:
建议去看下applib.log日志文件,看报的具体是什么错,方可对症下药

网友B:
应该是加密的原因吧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的错呢,那请问改怎么改呢,谢谢赐教!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教!

网友E:
看log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