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C51片内片外有地址空间是重的···?

楼主(2010-04-24):
C51片内片外在0000H~0FFFH这4K地址空间是重叠的,我不明白的是,对应的硬件存储器就不发生混乱吗?片内片外都有ROM时,那不就不明确了吗?

网友A:
有一个EA控制端啊,片内有ROM/EPROM的单片机,CPU从内部0000H处执行;片内无ROM的,向片外扩展ROM,CPU从外部0000H处执行。所以就不冲突了

网友B:
哪有那么简单啊,哈哈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请高手仔细说说

网友D:
不是有个片选端,通过那个来控制码

楼主:
片选端?问楼上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