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芯片的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2010-04-24):
刚接触ST的片子不久,对它的引脚复用功能不太熟悉,以我现在的理解,当外设需要用到相关引脚时,先使能引脚的AFIO功能,然后根据外设需要通过GPIO寄存器配置相应引脚的模式,这样如何避免同一引脚被多个外设重复定义?

楼主:
之前搞TI的DSP时,DSP的引脚复用功能是通过相应的寄存器设置的,即,如果一个引脚可以作为多个功能时,相应的GPIO寄存器可以设置引脚的当前功能,这样就不会造成冲突,不知道ST有没有这方面的措施,还是要人为的注意,不过ST的重映射还是比较灵活的。

楼主:
当多个外设使用了同一引脚时结果会怎么样,ST有没有什么冲突仲裁的机制?

网友A:
在软件设计时是完全可以避免多个外设使用同一引脚的问题,没有必要在硬件上设置冲突仲裁的机制,那样的话只能是增加硬件成本。

楼主:
资料里面介绍GPIO作为复用功能和模拟输入时弱上拉和下拉电阻被禁用,可不可以再重新打开呢?

楼主:
从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来看,TI的DSP的GPIO配置是基于引脚的,ST的STM32的GPIO配置是基于外设的,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