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Idle进入电话簿,注册KEY_ENTER的执行函数

楼主(2010-04-24):
从Idle进入电话簿,在mmi_phb_idle_enter_phb_list这个函数的末尾注册KEY_ENTER相应函数,怎么都不成功!奇怪!我们现在要把锁键盘改成右软键+OK键,我就在mmi_phb_idle_enter_phb_list这个函数后添加SetKeyHandler(IdleHandlePoundKeyForKeypadLock,KEY_ENTER, KEY_EVENT_UP);编完后按右软键在按OK键没动静。
我跟踪了下代码,ENTER在进入这个函数没有被注册。进入了电话簿后函数注册成功但就是不执行,而且进如左键函数在返回电话簿这时ENTER键注册函数又被改成了NULL,所以再按ENTER键又去执行左键函数去了
有人能解决下这个问题吗?我下午跟了近两个小时了没任何进展[52RD.

网友A:
全局搜IdleHandlePoundKeyForKeypadLock,看看哪里注册的,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将SetKeyHandler(IdleHandlePoundKeyForKeypadLock,KEY_ENTER, KEY_EVENT_UP);
放到函数最后不可以吗?

网友C:
在这个函数void EntryScrAfterPessingRSK(void),里面注册

网友D:
要不直接去keybrd里做吧,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E:
mmi_idle_entry_idle_screen(void) 中去设置SetKeyHandler就可以了呀

网友E:
浮躁啊浮躁,2个小时就放弃求援了?

网友F:
mtk 的处理机制是 如果 ok键注册的函数为空 那么就把ok键的功能和左软键一致

网友G:
学习了,呵呵,这里真是藏龙卧虎啊

网友H:
以前处理过
需要跟踪下,它有判断按键的,默认的是*跟#,你要是想用OK的话
需要改成OK键

网友I:
把锁键盘改成右软键+OK键(或其他键),稍微修改下就可以了,搜下:__MMI_KEYPAD_LOCK_PATTERN_1__

.

网友A:
这个帖子让我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