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拨通震动怎么实现

楼主(2010-04-24):
手机拨通震动怎么实现?大家请说说[52RD

网友A:
在来电话事件处理函数那里调用震动函数

网友B:
来电时,打开马达不就震动了

网友C:
楼上所说,对方就能听到马达的震动声了,得不偿失,,,

网友D:
他说的是只有拨的过程中震动还是接通还震动啊,

网友E:
OutgoingCallConnected 函数的开始处启动一个振动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上说的振动脉冲,如何启动,VibratorOn()?

网友G:
可以使用GPT定时器来控制振动的时间。

网友H:
拆个手机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I:
看一下接通电话后每分钟提示的应该就知道了吧

网友J:
我这里有个旧的,打算自己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