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932A1EEPROM问题!

楼主(2010-04-24):
各位大虾好!小弟在使用LPC932A1EEPROm时出现个问题,我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向EEPROM写入一个数值,然后在程序里将其读出显示在数码管上,在我向EEPROM写入的数据如果带有0、1、2、4等数字就会发现读出的数值不对(显示不是存入的值),当我写入比如FF、AA、88等就没问题,数码管显示都很正常,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呢?

写程序:
    DEECON=0x00;   //初始化DEECON
    DEEDAT=0x10; //赋值DEEDAT
    DEEADR=0;   //赋值DEEADR
    while((DEECON&0x80)==0); //等待写完成
    DEECON=DEECON&0x7F;

读程序:
DEECON=0x00;   //初始化DEECON
DEEADR=0;
while((DEECON&0x80)==0);
temp=DEEDAT;

网友A:
不可能吧,还会这样?

网友B:
是进制不匹配?

网友C:
你自己显示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