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译程序的时候报错

楼主(2010-04-24):
用Borland C++编译了一段程序,总是报错
Linker Error:unable to open file'COS.OBJ'
这个到底是咋回事呢?别人这段程序据说通过编译了呀

楼主:
//**********************************************************************
//
//  The 1st Step - Basic Frame
//  (c) Copyright, 2009, NWPU UST Lab.
//      ---- by Dr. Joseph CHEN
//
//**********************************************************************

#pragma hdrstop

#include <conio.h>
#include <dos.h>

static const float Tick = 10;   // 每秒节拍数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 0;    // 计数器

//
//  输入:从外部获取信息
//
static int
Input(void)
//  返回值:0/1 = 退出/继续
{
        if (kbhit() && getch() == 0x1B) // 键入ESC
                return 0;
        return 1;
}

//
//  输出:向外部发送信息
//
static void
Output(void)
{
        gotoxy(1, 1);   // 在屏幕左上角显示时间和节拍数
        cprintf("Time: %05.1f sec.  Counter: %05d", Cnt / Tick, Cnt);
}

//
//  处理:做某些事
//
static void
Proc(void)
{
        Cnt++;  // 计数节拍
}

//
//  初始化
//
static void
Init(void)
{
        clrscr();   // 清空屏幕
}

//
//  处理善后
//
static void
Done(void)
{
}

main()
{
        Init();             // 初始化
        while (Input())     // 输入并检查是否要退出
        {
                Proc();         // 进行某些处理
                Output();       // 输出
                delay((Tick / 2 + 1000) / Tick);    // 延时若干毫秒,以实现每秒Tick拍
        }
        Done();             // 处理善后
        return 0;
}

楼主:
程序就是上面这段,教材里面的,应该不会有错的

网友A:
不是源程序的事,这个错误的意思是找不到C0S.obj(中间是数字0而不是字母O),这个文件在LIB目录下,是BC的启动代码,好像是小模式用的,你看一下库搜索路径的设置这一类的参数

网友B:
哦,4楼厉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进去小模式,我就没进入过小模式

楼主:
LIB目录下,没找到C0S.obj这个东西,和它相近的CODS.OBJ,,  COFS.OBJ  ,COWS.OBJ  这三个有,C0S.obj这个文件真的没找到啊

楼主:
这就是那个文件下截图,根本就没有嘛

楼主:
“中间是数字0而不是字母O”我怎么没看出来,再说这个是0还是O有关系吗

网友C:
安装的时候是不是有些没安装?

网友A:
很多年不用BC了,不过我的LIB目录下确实是有C0S.obj这个文件的,
不知道为什么你的没有,要不你试着改改Model

Options\Compiler\Code generation\

楼主:
哦,是不是得设置成最大模式?

楼主:
是严格按照说明安装的,检查了模式,是最大

楼主:
还可能是什么原因,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