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想法关于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10-04-24):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前面的交流电压是17V,光耦是TLP521,

网友A:
可以用,但不够准确,过零时输出脉冲较宽。

网友B:
不行,你整流桥出来的电压纹波太大,精度不达标,容易导致光耦的误触发,,

网友C:
看用在什么场合.
有二极管的压降就制约了这种电路的零不准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容易仿真,仿真时用双踪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不能仿真的话,搭个电路用示波器看看,花不了两个小时。
估计光耦二次输出的脉冲宽度有100us以上,可能达300us。

网友D:
可以把整流桥去掉,光偶加个反向二极管,这样过零好点

楼主:
非常感激各位大侠的指点,不过,本电路还没得。
7楼的电桥去了的话,变成只能在正半周才能检测,就算加了个二极管,好像不是这么管用。

三楼说的不太明白,本人是刚接触这方面,也没具体研究过。能详细说下吗?我用的场合是零点时,使单片机进入中断,进行远程控制。

另外想问下maychang,时间的确像你说的,电路太不精确了。TLP521二极管那边几乎是16ma才可以电阻设成500欧姆,另外TLP521的三极管边改了200欧姆,仿真是可以。但就是怕500电阻功率不够,如果改用用的是2W的电阻。可以吗?

网友E:
我用可控硅做电机调速的时候用的一个电路,两个光耦,一般用TLP521-2,输入反并,输出并联,不需要整流桥,

至于过零点,延时肯定会有,但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由于电机调速的时候一般会有PID,所以影响不大

输入的电流有个5mA就很可靠了,输出最好有史密特整一下形,效果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