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030 IO管脚分配

楼主(2010-04-24):
我定义一个输入管脚pllIn,然后用always对其进行操作。具体如下:
    always(posedge pllIn)
    begin
    end
   函数块就完成一个分频功能,综合过后,在对pllIn进行IO管脚分配的时候,Libero8.5对这个管脚的分配就只有12、13、14、63、64、65这几个IO管脚可选。假如我需要改变成另外其它的IO管脚,请问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建议选用这几个推荐的管脚,时钟的输入一般连入全局引脚

网友B(2010-12-11):
030的资料楼主有吗?

网友C: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帮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