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上如何做LCD兼容?

楼主(2010-04-24):
LCD, MTK, mt, CD
新人新手 求教MTK上如何做LCD兼容[5

网友A:
通过读取不同lcd的id来区别

网友B:
并行的可以兼容 但是串行 就不可以 因为无法读 lcd id  也就是 lcd芯片一般是 0地址的寄存器的值  来判断这个芯片

网友C:
根据IC,ID来区别不同的LCD,如果ID相同,可以根据不同的用户宏来区分

网友D:
1, 可以通过读LCD的ID方式来识别。
2, 可以在FPC中预留几个PIN,将GPIO与这些PIN相连。 不同的LCD给PIN分配不同的高低电平组合。以此识别。
3, 可以在FPC中预留一个PIN, 将ADC与此PIN相连。 通过读取此PIN上的电压值不同来识别。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