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24):
在手机的FM调频功能中,搜索功能总是搜索到空的频道。
比如20个频道频道里面,总有4 ~ 5个空频道~~~~
芯片是Silicon 4702,
平台是VIA,
麻烦高手给一些参考意见~~~
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是选择性太好了,也就是灵敏度太高了,把这个调底点就可以了

网友B:
也可能你的自停感度太好了,你调一下ANT输入部分, 或者在ANT输入到IC处串个100~200ohm看看,因为没你IC资料,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调整

网友C:
也可以改下软件的中频阀值。
没调过手机的FM,不知道那里面叫什么。

网友B:
阀值再高点,还有空台可能是你硬件的固定频率干扰造成的,根据实际情况软件滤掉,还有96MHZ是一个固定的空台

网友D:
是一些干扰信号,LCD CLOCK,SDRAM,等,用频谱分析仪看一下

网友E:
有人可以把具体需要修改的函数给出来么?

网友F:
不知道你所说的空台是单个tone,还是确实是假台。
可以先调到这4~5个频点去听听,如果发现没有噪音,说明有干扰进入FM了,想办法抑制干扰泄露。
如果发现这些点带有噪音,可以调一下扫台的阈值(在软件里调就可以了)。最后还不行的话找silicon labs的FAE吧。